[原创] 版图的痛你不懂

楼主(2018-11-12):
版图完成了,电路设计说“很简单的,只改一个管子"结果是可能整个版图重新画

网友:
这不是正常的事么。你还要保证schedule 哦,不能delay
哈哈

网友:
版图就是搬砖的,指哪打哪

网友:
同感同感

网友:
感同深受,趁年轻赶快转成电路,

网友:
习惯就好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转电路也不会好受到哪去哦,领导说了,这些参数需要改哦,重新仿一下,不能delay哦。

网友:
基础知识不够,学校能力不强。转过去也没什么发展,大把的设计工程师做的不上不下的。不见得拿的就比后端多

楼主:
“这两个管子需要match,要用common-centroid结构” 结果这两个管子size很小,衬底电位还不一样

楼主:
“怎么会有ERC错,全部修掉”-------这TM也怪我,要不你先把电路给改了

网友:
知道痛,说明你经历了,只有经历过,才知道其中的痛与甜。

楼主:
做顶层,发现底层模块的pin放在模块中间;要是不知道pin往哪里出至少也要留出走线通道可以连出来啊

楼主:
cascode结构,要是fw不一样也就算了,结果串联管子的比率还不一样,还要求所有的mos都要match

网友:
看来怨气很深啊

网友:
这就是好的circuit design和差的circuit design的差距
有些人做的电路设计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他在设计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实现的可行性

网友(2019-04-19):
引用 楼主:
“这两个管子需要match,要用common-centroid结构” 结果这两个管子size很小,衬底电位还不一样 ...

直接怼回去,衬底都不一样,match个毛线哦

网友:
是哦,一个管子尺寸放大10倍,芯片面积不能放大,这当然得费一番劲了,搞不好所有模块都得变换形状。后端设计不是个好工作,没得前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管子需要match,要用common-centroid结构” 结果这两个管子size很小,衬底电位还不一样 ...

都中心对称的器件了,还能衬底电位不一样?

楼主:
很多designer只要是match,都希望做成中心对称的
衬底电位不一样,对称要求高的情况还是很多的

网友:
我就改了一点点,你版图一会就改完了。结果看到电路,架构都改了。心里出现一万只。。。

楼主:
很多design喜欢自己做很细节的floorplan,尤其是做RF的
刚工作不久的也喜欢自己做,因为在读研的时候版图大多是自己画的

design做版图布局的一般特点是只考虑自己关注的那部分
比如只考虑匹配器件,高频信号,敏感信号
而且希望完美,希望某些信号线上电阻电容几乎为零
其他的就不考虑
然后版图画起来就是极不规则,面积超大,电源地线绕来绕去,连线复杂程度也增加了
看上去完美的信号走线,可能到了上一层需要额外绕线增加走线长度增加了寄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顶层,发现底层模块的pin放在模块中间;要是不知道pin往哪里出至少也要留出走线通道可以连出来啊 ...

这说明这个公司的模拟后端是不够规范的,一般chip级,block级得有明确的硬性的规定。谁要给我这种,不好意思,我拒收。。。

网友D(2022-10-12):
后端跟前端不是经常会battle吗 正常

网友:
最卑微的版图

网友:
电路说:我就加一条线,不用很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端跟前端不是经常会battle吗 正常

我一般都是 好的 收到  行  可以  我看看  尽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电路工资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说明这个公司的模拟后端是不够规范的,一般chip级,block级得有明确的硬性的规定。谁要给我这种,不好 ...

你得自己去改,谁叫你是项目负责人呢,这时候轮到你表现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 好的 收到  行  可以  我看看  尽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