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td cell calibre pex 提参

楼主(2018-11-12):
目前我在做的事情:

      利用calibre提取数字库中std cell的寄生参数,然后对提取之后的网表进行仿真,与lib file对比仿真结果。

碰到的问题:

      我提取的netlist仿真结果,与lib库文件的数据相差2%左右。无法达到完全一致。

提参的方法:

      将std cell、tapcell、filler组合在一起。组合方式如下:

                                                             filler
                                          tapcell  filler stdcell  filler
                                                             filler

pex温度设置为25度。

问题来了:

     1、版图组合方式是否正确?

     2、pex option是否用做一些特殊设置?

楼主:
提前谢过各位前辈

网友:
2%的误差感觉不算大,即便是同样的寄生参数,由于你无法得知lib里数据的characterize仿真环境,你自己去仿真跟定不能和Lib里一模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一些比较小,甚至到1%以内。但是有的差的比较多,6-7%左右,我看了一下,主要是wpe,没有提准

网友(2025-01-06):
楼主,请问您提取数字库中cell的寄生参数是一个个分开提取的么,还是批量提取的,批量提取的话,可以请教一下您方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