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安装求助!!!

楼主(2018-11-12):
vcs安装时,运行installer下的setup.sh,结果不能像教程里一样转换到图形,而是给出如图的提示:  也参考过网上的一些其他操作,但都没有解决问题。望各路大神指点,谢谢!!!

楼主:
我是在vmware+centos7上安装的

网友:
帮顶,我安装的时候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不要用root权限打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在centos 7(vmware)上安装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下你的安装环境么?要不我换成你的

网友:
试下这个方法
进入installer目录
./installer -gui -install_as_root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是要指定disp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