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的->操作符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11-12):
最近在看SV,看到->操作符,看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蕴含操作符,在约束里面有

网友:
->表示触发一个事件,而@表示等待一个事件(或者wait(event.triggered)),一般都是成对出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约束部分也用->,是一个意思吗?这段怎么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是那本绿皮书上的例子吧,书上写了啊,这里的 -> 就相当于

  1. if(io_space_mode)
  2.   addr[31]==1'b1;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给你贴个例子助你理解,看下面的代码:

constraint addr_range
{
    (atype == low ) -> addr inside { [0:15] };
    (atype == mid ) -> addr inside { [16:127] };
    (atype == high) -> addr inside { [128:255] };
}

   这个例子就相当于:

case(atype)
    low : addr inside { [0:15] };
    mid : addr inside { [16:127] };
    high: addr inside { [128:255] };
endcase

网友:
有两个功能:
1、->触发事件
2、和case差不多的功能

网友:
->触发时间
wait是等待一个事件,电平敏感
@也是等待一个事件,是posedge或negedge敏感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