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关于虚拟时钟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8-11-12):
在进行DC综合的时候,有一个输入信号PAD_EN从IO单元输入,连接内部组合逻辑,但是被复用来控制其他双端IO,PAD_EN不能设置输入延时,会报无-clock选项设置延时无效,因此想设置一个虚拟时钟,但是虚拟时钟的周期该如何确定呢?后续步骤还需要对此虚拟时钟做什么限制?请大神指导下,谢谢了先

楼主:
回复 楼主:

IO的输入输出延时加上实际路径延时再留点余量mayb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