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的cgs是哪个参数?

楼主(2018-11-12):
用一个NMOS在做 gm/Id 和 ft(transint unity gain frequency)的关系图
假设Cgs提供主极点,即ft=gm/(2*pi*Cgs)
得到的ft图非常奇怪

在cadence里哪个值是Cgs?

上图中cgs是负值,所以怀疑其他参数才是这正的cgs(例如hspice里cgtot才是cgs值)

网友(2019-06-12):
负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A(2020-05-24):
为什么是cgg呀?cgg不应该是cgs和cgd之和么?

网友:
可以了解一下模型。但是用Cgg就对了,真香,相信我。

网友(2022-01-11):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是cgg呀?cgg不应该是cgs和cgd之和么?

Cgg的意思是 dQg/dVg(栅极电荷对栅电压的微分)
Cgs的意思是 dQg/dVs(栅极电荷对源电压的微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