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参数文件怎么添加到cadence

楼主(2018-11-12):
在hfss里面生成了s参数文件,想把它放入cadence里面去     我使用的cadence是vncviewer中的
求大佬解答

网友:
cadence中调用analogLib里的nport,“number of ports”写端口数,“s-parameter data file”填snp文件的具体路径。

例如/home/aaa/test.s4p,“number of ports”写4,“s-parameter data file”填/home/aaa/test.s4p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   想问一下,  s2p文件不在home里面,而是在vncviewer之外的电脑里面,
直接拖拽不进去cadence,直接写这个路径,cadence会报错  有什么办法把在电脑中的文件放入到cadence的home里吗、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xftp啊

网友:
snp文件一定要在运行cadence的那台电脑能访问的路径下……你用xftp或者WinSCP之类的软件传过去,如果不知道怎么操作,可以问问对vnc那台电脑比较熟悉的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感谢
    再请教两个问题:    我本来在cadence电路图中使用的analoglib里面的电感, 在nport里面写入该电感的s参数后,                    可以直接用nport代替掉原来的电感吗    nport可以直接带入到电路里面仿真吗

                                电感是用于变压器的,应该把 单个电感 的s参数带回电路,   还是两个电感在EM软件一起仿真后的s参数带回电路

  求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nport就是调用s参数用来仿真的啊,你要仿transformer,就把HFSS仿出的transformer S参数导进来就可以
transformer是有互感的,你单纯用电感的S参数也仿不出来吗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1.nport是snp文件的容器,你用EM软件仿真出来的snp是一个无源的元件,不能代替电源

2.你如果要仿真变压器,也就是两个电感之间的耦合,一定是要一起放在EM软件里面仿真的

3.如果你的mos的电源是通过变压器前级的中心点(tap)接的,那你要在EM仿真的时候留出这个端口,并且把analogLib库里的电源接到这个端口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  变压器仿真得到的n4port元件应该怎么放置,才能发挥变压器的作用,要放入电路图中吗。
电路中组成变压器的两个电感并不是靠近,如下图。 要把电路中两个电感去掉,换上n4port;还是别的方式
   求赐教

网友A:
回复 网友B:

s4p文件里,12端口是EM里Lpri的端口,34端口是EM里Lsec的端口

相同数字表示连接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佬解答

网友(2020-12-12):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s4p文件里,12端口是EM里Lpri的端口,34端口是EM里Lsec的端口

谢谢你,解答的很详细,我现在在仿真片上变压器,不知道port端口设置,想请教一下您

网友D(2022-04-18):
大佬,我用virtuoso仿真SP,怎么导出S参数的仿真结果,我没找到支持sNp格式的导出按钮

网友(2024-04-03):
引用 网友D:
大佬,我用virtuoso仿真SP,怎么导出S参数的仿真结果,我没找到支持sNp格式的导出按钮 ...

您好,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4-08-04):
Mark,关于SP的

网友E(2025-04-09):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s4p文件里,12端口是EM里Lpri的端口,34端口是EM里Lsec的端口

你好,我现在要在cadance中使用miini circuit的balun的s参数,但是发现如果将Nport端口按照S参数的port顺序对应接到电路中得到的仿真结果与测试结果相差较大,然后我将Nport镜像后(nport的1,4接电路中2,3端口;nport2,3端口接电路中1,4接口),这样仿真结构相较于测试结果比较接近,与计算结果一致,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5-10-14):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现在要在cadance中使用miini circuit的balun的s参数,但是发现如果将Nport端口按照S参数的port顺 ...

有可能你Snp文件参数端口的顺序本来就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