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提高DFT测试时shift clock的频率

楼主(2018-11-13):
如何提高DFT测试时shift clock的频率, shift clock 频率几十MHz,为什么不能够提高到最低function clock 频率??  shift clock 频率向上提高的瓶颈是什么  ??   各位大神给解答下  谢谢

网友:
跟帖同问,dft的clock时钟周期默认是100ns,不知道可不可以修改,上限是多少?

网友:
你可以改吧, 但是测试机能不能做到就很难说了. 片外时钟还有那么长路径送到dut上, 10M不算慢了

楼主:
找到2个原因以及解决办法:1.PAD到EDT的edt_channel path 比较长限制了shift clock的频率提升,解决办法:加pipeline
2.power ,IR drop signoff 标准的限制,解决办法:使用多个shift clock ,错沿进行toggle

网友:
许多ate 机台支持的频率只到10M,低端的连10M都不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教下,那是不是说,保守点定义,test clock只能定义成周期100ns,上升沿45,下降沿55,strobe是40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都是片内的解决办法吧. 片外从机台到dut就不是自己可控的

网友:
这几个值只是synopsys dft工具的默认值, 可以按实际机台特性去改, 找到脚本变量位置自己改

网友:
dft compiler时设置的默认值为100ns,在dc中重新set test_default_period的值就可以了。至于外部的ATE,目前的主流ATE都可以提供100M以上的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教下,现在的ATE最高频率能支持到多少啊?我看有的设计中,测试时钟周期改成了50ns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最高好像可以到500MHz。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复 明白了

网友(2019-04-08):
ATE速度跟不上

网友:
你當然可以改快一點
但相對的時間約束跟到P&R階段時
長CTS會不會困難也會有影響
shift 快的時候,也必須考量到IR 問題
因為shift peak power過高可能會產生IR drop

网友(2020-01-05):
不是不能够提高到function速度,而是没有必要为了测试而提高。够用了。

网友(2020-02-17):
100~200MHz目前都可以了

网友(2021-09-21):
shift speed 不是单纯地提高,还要考虑timing signoff和IR signoff可不可以满足,目前机台应该可以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