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RC(Hierarchical)和DRC(Flat)的区别?

楼主(2018-11-14):
我在同一个版图中用DRC(Hierarchical)和DRC(Flat)分别run,但是DRC报错的数目不一样,主要体现在latch up报错数目不一样,报错的种类是一样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二者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总结起来有两点不同:
1,Hierarchical比Flat速度快,占用资源少。
2,Hierarchical比Flat在RVE报告的数目少。
其他方面类似,可以使用相同的rule file。
详情可查询calibre的help文档。

网友:
通俗点讲使用hier,相同类似结构的error只会报一次(例如array出来的cell),而使用flatten出来的结果就是所有有error的位置都会报出来
使用hier会缩减run time,如果你最终想要的是把error clean,那么使用hire无疑是最有效率的

网友(2023-04-01):
引用 网友A:
总结起来有两点不同:
1,Hierarchical比Flat速度快,占用资源少。
2,Hierarchical比Flat在RVE报告的数目 ...

请教一下图片上的文档是从哪里看的呀?新手想具体了解一下两者的区别

网友(2024-01-11):
Drc Flat模式下怎么开启multi-threaded

网友(2024-06-13):
为啥flat和hier报的rule种类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