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pteco里,fix_eco_power想用downsize的时候怎么用

楼主(2018-11-14):
因为这个design没有vt之分, 想把timing余量足的path的cell  sizedown, 但是命令用不好。
在pt_shell -m下吃了两个normal的scenario, wc_cworst_125, wc_rcworst_125.
用fix_eco_power -cell_type {Combinational Sequential}  -verbose -setup_margin 0.1 -pba_mode path
没有cell被sizedown, 把setupmargin改-0.5也还是没有
用fix_eco_power -methods remove_buffer -verbose -setup_margin 0.100
倒是有buffer被removed了。
是不是环境没设好,工具没找到对应的cell去size?
求大神帮忙解答

楼主:
回复 楼主:
之前用的sdf flow报的session不行, 现在用spef flow 报的session就可以了。 是抽sdf时少了什么信息么

网友:
cell swap后要满足timing,工具计算timing需要有寄生参数,sdf只能提供延时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