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不希望版图上某个cell的版图参与LVS

楼主(2018-11-14):
做LVS的时候不希望其中几个CELL的版图参与LVS,但是又不想手工去掉,我在LVS rule里写入LVS BOX LAYOUT   CELLA
LVS BOX LAYOUT   CELLB

出来的结果是说版图上有CELLA CELLB但是在电路中找不到INSTANCE

我要用哪条语句才能不让CELLA 和CELLB参与LVS ?

网友:
EXCLUDE CELL CELLA CELLB

网友:
lvs box 和exclude 是两个概念
lvs box 不检查cell 内部但是pin 和上层的连接还是要check的
exclude就是完全去掉这个cell 要慎用

lvs box layoutname schematicname
这样写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的netlist里面没有这个cell, 那么就用exclude cell cellA; 如果你netlist 有这个cell, 但是你不想知道它的连接关系, 那么就用lvs box

网友:
设置成box的cell首先pin要和schematic里面对的上,你只是设置了LAYOUT的box却没有SOURCE的box,LVS不知道该拿这个box的cell去和schematic中的哪个cell对应,而且你schematic中确实没有叫CELLA CELLB的cell,找不到对应instance多正常

网友:
请问格式exclude cell cellA中,cell和cellA各指代什么?  不需要线路里有symbol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exclude是怎样的格式??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exclude cell  是一个命令, cellA 是你需要屏蔽的cell 的名字。

网友(2018-12-28):
回复  大力射门

    exclude cell  是一个命令, cellA 是你需要屏蔽的cell 的名字。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

网友:
马克一记 以后用的上

网友D:
其实就如前面所说的,补充下:如果layout name和schematic name一样就直接写LVS BOX A A;
如果两个名字不一样那就写成
LVS BOX LAYOUT A
LVS BOX SOURCE B

楼主(2025-03-11):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如前面所说的,补充下:如果layout name和schematic name一样就直接写LVS BOX A A;
如果两个名字不一 ...

mark一下

网友:
学到了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