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talk

楼主(2018-11-14):
si分为noise和cross talk,我想请教下设计中设置set_si_options -route_xtalk_prevention_threshold 0.25 ,用report_timing -crosstalk_delta来报出 cross talk的影响。我想问是crossktalk的问题是否需要全部要fix掉?让timing
report中delta 为0,还是timing过了就好了?谢谢

网友:
timing clean 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网友:
timing clean是一方面,noise的报告也要看,不仅要确认glitch的高度,地弹满足你设置的阈值,比如电压的0.3;还要检查delta delay的值是否过大,如果delta delay值过大,对时序的准确性会有影响,以PrimeTime为例,这主要涉及input delay,infinite timing window,SI分析iteration次数,这些都导致SI的计算会有误差,如果报告中delta delay的值较大,那么误差相应也会增大。做过一个40 SMIC项目,我在做全芯片STA时,将某个时钟域的周期改大,结果导致接口时序的hold恶化了60ps,经过检查发现,主要是接口触发器的时钟因为接口时序推的比较长,导致SI的误差就这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谢谢回复。正常glitch和double switching的错误肯定是要fix 干净的。delta delay 一般timingclean就没有怎么关注过,看看其他高手怎么做的。
       smic40的那一段,我没有看明白。我的理解是hold检查应该跟周期没有关系。
修改周期会使接口时序的hold变差? 再次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周期变化不会影响hold,但是会影响SI的计算,这样就影响了HOL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