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名词解释

楼主(2018-11-14):
IC

集成电路(微电路、微芯片、芯片)

用途:

  可分为电视机用,音响,影碟机,录影机,电脑(微机),电子琴,通信,照相机,遥控,语言,报警器

CMOS

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电压控制的一种放大器件

是电脑主板上的一块可读写的RAM芯片,因为可读写的特性,所以在电脑主板上用来保存BIOS设置完电脑硬件参数后的数据,这个芯片仅仅是用来存放数据的

台湾PTC:主要用于安防,音响

日本ROHM:主要用于Mp3解码

FitiPower:主要用于电源转换

学习码是固定码的升级

开发:钜泽电子CE-CE1550

CE1550,门铃解码+EV1527/2260/2262,发射

V:伏特

HZ:赫兹(是电,磁,声波和机械振动周期循环时频率的单位。即每秒的周期次数(周期/秒))

THD 总谐波失真

   谐波失真指原有频率的各种倍频的有害干扰。放大1KHZ的频率信号时会产生2KHZDE 2次谐波和3KHZ及许多更高次的谐波,理论上此数值较小,失真度较低。由于放大器不够理想,输出的信号除了包含放大的输入成分之外,还新添了一些原信号的2倍、3倍、4.....甚至更高倍的频率成分(谐波)致使输出波形走形。这种因谐波引起的失真叫做谐波失真

谐波

  是一个数学式物理学概念是指周期函数或周期性的波形中能用常数、与原函数的最小正周期相同的正弦函数和余弦函数的线性组合表达的部分。

ASK

  ASK是幅移键控制的简写(如二进制,吧二进制符号01分别用不同的幅度来表示,就是ASK

OOK

  OOKASK调制的一个特例,把一个幅度取为0,另一个幅度为非0,就是OOK了。(如二进制符号0用不发射载波表示,二进制1用发射1表示)

ASKOOK的频谱(频率分布曲线,频率谱密度的简称)都比较宽

FSK

   FSK是频移键控调制的简写,即用不同的频率表示不同的符号。(如2KHZ表示符号03KHZ表示符号1

GFSK

   GFSK是高斯频移键控的简写,在调制之前通过一个高斯低通滤波器来限制信号的频谱宽度。

位元:

   位指二进制中的一位,是二进制最小信息单位。

网友(2019-01-13):
此帖仅作者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