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用vivado hls生成的RTL 代码,是否可以用synopsys DC工具 综合进行ASIC设计?

楼主(2018-11-14):
请教各路大侠,
用vivado hls生成的RTL 代码,是否可以用synopsys DC工具 综合进行ASIC设计?

网友A:
应该不可以。
HLS综合过程中是否使用xilinx的ip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假设没有IP

网友:
没有IP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IP,纯粹的RTL。我认为可以综合。

网友(2023-03-30):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可以。
HLS综合过程中是否使用xilinx的ip

请问如果使用了vivado的原语(比如ISERDESE2),能否使用synopsys DC工具综合?因为我发现这个原语也是包含一个加密模块的;

另外,下面一段话摘取自这个链接Vivado使用技巧(23)——综合运行与OOC | 电子创新网赛灵思社区 (eetrend.com)

Vivado IP和第三方综合工具
大多数Xilinx发布的IP核采用IEEE P1735进行加密,只有Vivado综合工具才支持对IP核的综合,第三方综合工具不能综合Vivado中的IP核。如果想把Vivado中的IP核在第三方综合工具中实例化,可以参考如下步骤:
1. 在Managed IP工程中(Vivado首页->Tasks->Manage IP)创建并配置好IP核。
2. 生成IP核的输出文件,包括综合设计检查点(DCP文件)。Vivado会创建一个stub文件(*_stub.v/*_stub.vhd),该文件会包含一些指令阻止从该文件中推断出I/O缓存器。根据使用的第三方综合器可能需要修改此文件。
3. 使用Vivado综合带有stub文件的Xilinx IP核。
4. 使用第三方综合工具产生的网表和Xilinx IP核的DCP文件一起运行实现步骤。

该段是否证明虽然vivado的ip核不可dc综合,但是可以挂在综合后的网表上使用?
然而,就算上述步骤可以实现,由于vivado的ip无法DC综合,也就无法在后端添加时序,所以还是不能完成芯片的整个过程。
以上仅为个人查找资料后的理解,如有不同的意见,欢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