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时序电路赋值端加#1和不加#1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11-14):
最近在代码中看到一个模块,其中的时序电路有的加#1,有的没加,请问下加或者不加考虑因素在哪里?

比如一个D触发器;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Q <= #1 1'b0;
    else if(b==1)
        Q <= #1 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Q <=  1'b0;

    else if(b==1)

        Q <=  D;

end

网友:
综合没有区别,主要就是仿真的时候,看起来波形跟实际波形跟贴近一点,建议不要用#来看仿真波形,心中有电路,看习惯就知道波形是什么样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或者不加,功能上没区别哈?

网友:
就是在仿真中尽量逼近实际电路的行为,不会影响RLT仿真的时候寄存器的行为。

网友:
赋值后加的delay,主要是仿真延时,模拟实际的寄存器CLK->Q延时,看波形,看电路反转的前后顺序比较好分析,对电路功能和结构不造成影像

另一个考虑是,解决不同工具的仿真器对代码解释的不一致性。加了延时后,就不会出现逻辑与时钟翻转时刻重合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明白了

网友:
加了不能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