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EDA TOOLS 的电脑配置问题

楼主(2018-11-14):
想起一台server专门用来跑virtuoso, hspice, vcs, dc,prime time 等仿真与layout用的。初步构想是以下配置:

cpu: i7-7820x
motherboard: asus x299 prime A
ram : 64GB
HDD: 2T

display card: GT-710 1GB

OS:CentOS 7.5

不知道以上配置适合否,主要是担心linux对硬件的支持问题,之前在笔记本上安装centos, 简直是折磨。请各位高手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如果软件不是很新,建议用Centos6.X的

网友:
我基本都是虚拟机上跑的,偏模拟和IP的设计,对硬件要求不高的,虚拟机足够了。

要是跑大规模数字设计,跑这种的PT,哪怎么都不够的。

网友:
足够了如果是个人用的话

网友:
回复 楼主:

8核64G的没必要x299啊直接买9900k

网友:
买服务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Choose centos 6.9 instead of  centos 7.x for EDA too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