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2的初始化

楼主(2018-11-14):
自己想写一个DDR控制器,初始化也由自己完成,但是在看文档的时候有个疑问啊,文档中的初始化流程,都是FPGA向DDR发送指令,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指令到底发送成功没有呢。我好想没有看到FPGA能读取DDR的状态,没有办法知道到底指令是否发送成功

网友:
直接把ddr的仿真模型拿过来用就知道了,

楼主:
看了下初始化流程,在初始化过程中写固定格式的数据,在读出来,将数据进行对比,相同则初始化完成,不同则初始化失败。看了很多资料的初始化流程中都没有提到这点

网友:
我的作法:DDR初始化過後,下一個read data指令,看看DDR 有沒有送出DQS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