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DRC报错GT must be enclosed by (SN or SP) except the MOM/MIM,HRP region

楼主(2018-11-14):
在学习反相器的时候遇到了这个问题,GT must be enclosed by (SN or SP) except the MOM/MIM,HRP region,定位栅极和金属层接触的地方,请问有没有大佬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
我英语不好 能翻译?

网友:
smic的工艺吧。栅极需要用SN或SP包住,做硅化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除了列出的特殊器件,其他poly层都必须在SP/SN层包围,不就空白区域就好了

网友B(2020-06-02):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问具体是什么意思呀?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0-07-09):
引用 网友B:
请问具体是什么意思呀?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你好,请问问题 解决了吗,我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1-04-01):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22-06-14):
请问最后解决了吗?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2022-08-26):
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