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共模反馈环路的仿真

楼主(2018-11-14):
小弟在做全差分运放仿真时,发现Phase曲线不对,如下,百思不得其解,
请教各位大神指点一下原因。先谢谢了。

网友:
3V条件下仿真,是不是相位是不是对的?

网友:
建议用理想变压器将输出转成单端的再接成跟随器的形式仿真试试。

网友(2019-02-27):
楼主可否分享一份仿真文档?

网友:
Phase曲线不对

网友:
开关电容的共模反馈如何仿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