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偏置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8-11-15):
一个电路中有好几个小模块都需要偏置电压,那么这些小模块是共用一个偏置电路,还是每个小模块都需要加偏置电路??有没有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
高精度的还是分开吧

网友:
偏置电压?拿来干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普通的可以共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般运放都需要的吧

网友:
区别对待有noisy的模块

网友:
都是静态的无需驱动能力的无妨,如果有kick back之类的需要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