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参数导入cadence仿真不收敛问题

楼主(2018-11-15):
求助各位大神,我在用ADS momentum仿真版图后,生成的s参数用cadence模拟库里的nport model导入仿真不收敛,因此有以下两个问题。一,s参数不收敛的办法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或者有其他方式导入s参数使得仿真能够收敛
二,我尝试用用ADS 中的broadband generator将S参数导出为spice网表,直接将生成的网表导入cadence里仿真后无法识别(仿真前网表的port顺序已经修改过,跟model的顺序),该网表内容看着是一堆受控源,请问如何导出cadence能识别的网表?或者是我犯错了?

求大神指点

网友:
bbspice
The bbspice interpolation method generates the S-parameter macro models suitable for transient simulation. bbspice uses rational fitting with passivity and causality enforcement, and stores the generated models for later use.

网友:
ADS导网表没用过,不过你仿真不收敛是指仿tran不收敛吗?可以试试楼上说的bbspice model

网友:
估计是 S参数外延 到 DC 时,值太变态

网友A(2021-11-26):
也可以把SP参数拟合成RCL等分离器件的模型,带入Trans仿真,这样会收敛;

网友(2023-08-16):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把SP参数拟合成RCL等分离器件的模型,带入Trans仿真,这样会收敛;

你好,请教如何把S参数拟合成RCL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