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ayout XL中的XL是什么的缩写?代表什么?GXL呢

楼主(2018-11-15):
Layout XL中的XL是什么的缩写?代表什么?GXL呢?

网友A:
Cadence许多产品都会通过L、XL、GXL等代号表示不同级别,功能不断增强,就像衣服的尺寸一样,large/laugh,extra/extremelarge,grand/great extra large,大概类似这样子。
Virtuoso Layout Suite包含L、XL、GXL三种工具,按照cadence help里它自己的介绍,L只是basic的,XL和GXL都具备电路图驱动和连接驱动的编辑模式,GXL是“most advanced”!!!
我只用到XL,GXL增加的功能我好像还不会用。
ADE我不了解L、XL、GXL的差别。
其他产品好像也会用L、XL、GXL区分不同级别。
Virtuoso Layout Suite L:    (可怜的“basic”)
Virtuoso Layout Suite XL:
Virtuoso Layout Suite GXL:(傲娇的“most advanced”)

网友B:
学习了 大神真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棒!!!

网友:
GXL据说有自动布局布线的功能。

网友C:
对layout 来说L其实就够了,剩下的东西其实有点华而不实
不如把tf 写好点

网友(2018-12-29):
帮我也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D(2019-08-21):
引用 网友A:
Cadence许多产品都会通过L、XL、GXL等代号表示不同级别,功能不断增强,就像衣服的尺寸一样,large/laugh,e ...

PDF资料方便给个位置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PDF资料方便给个位置吗?

你好,很抱歉,我没有PDF资料,我的截图来自cadence自带的help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layout 来说L其实就够了,剩下的东西其实有点华而不实
不如把tf 写好点

尝试用用XL吧,熟练了你绝对会推翻现在的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很抱歉,我没有PDF资料,我的截图来自cadence自带的help文档。

十分感谢,按照你的思路我找到了~

网友(2022-04-26):
引用 网友A:
你好,很抱歉,我没有PDF资料,我的截图来自cadence自带的help文档。

一般好像都是看 help的,应该也没有啥别的PDK,应该

网友(2025-03-12):
刚开始老师教的使用L,后来根据电路图画版图使老师就直接让用电路图生成layout XL,去绘制,也不知道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大神真多

你现在也是个大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dence许多产品都会通过L、XL、GXL等代号表示不同级别,功能不断增强,就像衣服的尺寸一样,large/laugh,e ...

先赞后读

网友(2025-05-22):
引用 网友A:
Cadence许多产品都会通过L、XL、GXL等代号表示不同级别,功能不断增强,就像衣服的尺寸一样,large/laugh,e ...

大佬,你现在这道layout GXL如何使用了吗?有没有啥资料,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