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SW窗口隐藏了咋办?

楼主(2018-11-15):
求大神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1,cadence版本?
我的6.15,LSW被palette取代,可以在工具栏空白处右键,勾选“layers”重新打开,见图1。
2,之前版本的virtuoso,开启,关闭LSW对应的函数是:
leRemapLSW()
leUnmapLSW()

图1

楼主:
我的是617,不行

楼主:
尴尬了,自己添加似乎不对,不知道咋整

尴尬了,自己添加似乎不对,不知道咋整
尴尬了,自己添加似乎不对,为什么颜色一个变都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应该是当前打开的layout cell所属的library,attach的technology不对,你查下当前的library 用的是什么
technology。

查看technology方法1,在library manager中右键单击library,查看library 的property;
方法2,在CIW窗口,打开tool-->technology file manager,点击attach,翻到你的library。
图1
图2

楼主:
多谢多谢,感觉也是这点有问题,这个环节我做的时候就感觉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tochnology library应该选哪种文件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technology添加方法有多种了,最常见的是通过library manager,打开菜单“Edit”,点击命令“Library Path”,即可打开Library Path editor窗口,add library添加你的工艺库。
attach technology时就attch这个工艺库。

网友:
马克一记

网友(2019-12-05):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technology添加方法有多种了,最常见的是通过library manager,打开菜单“Edit”,点击命令 ...

答题如头像,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cadence版本?
我的6.15,LSW被palette取代,可以在工具栏空白处右键,勾选“layers”重新打开,见图1。 ...

你好,这个函数是怎么用的,在哪里输入?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个函数是怎么用的,在哪里输入?不太懂

你好,

这两个函数可以不指定操作对象,可以直接在CIW的输入栏中输入。

cadence virtuoso这个软件是基于skill语言开发的,常用的功能都有对应的函数,函数既可以通过文本写成脚本的形式加载使用,也可以直接在CIW窗口中输入。
CIW,Command Interpreter Window,是你打开virtuoso启动的第一个窗口,支持命令的解释,所以可以在这里使用函数,进行skill程序的调试等。

详情可通过cadence help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