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T2018 GPU测试报告

楼主(2018-11-15):
CST 2018 GPU 测试加速报告

CST Studio Suite 2018 GPU加速测试报告.pdf

网友:
不错,不错,测试的比较详细。

网友:
支持哪些型号的显卡? GTX 1080 Ti支持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CST的帮助文档,好像只支持tesla和quadro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支持 1080TI  哦 附上 CST 官方的GPU支持列表

GPU支持列表

网友B(2019-06-18):
请问CST 2018怎么开启GPU加速?安装了丽台的K8000,但是tokens显示为0,是破解不彻底的原因吗?求大神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CST 2018怎么开启GPU加速?安装了丽台的K8000,但是tokens显示为0,是破解不彻底的原因吗?求大神指教 ...

CST 2018 全版次不支持非在列的GPU,(非Tesla、Quadro的高阶卡一概不支持),这是CST与Nvidia合谋的坑钱计谋!! 再者licence必须含有Token授权码--才能启动GPU加速的。

## CST 2019之后,卖给达梭集团后的CST良心发现!? 改变了启动机制只要是能执行CUDA 9.2以上的GTX系列显卡,可以透过环境变数得以使用GPU加速功能!!! 但是....licence必须含有Token授权码--才能启动GPU加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ST 2018 全版次不支持非在列的GPU,(非Tesla、Quadro的高阶卡一概不支持),这是CST与Nvidia合谋的坑钱计 ...

我的gpu是丽台 K6000,在官方列的表里。但是tokens就是显示为0.请问有含tokens授权码的2018版破解lic么

网友(2019-08-03):
引用 网友B:
我的gpu是丽台 K6000,在官方列的表里。但是tokens就是显示为0.请问有含tokens授权码的2018版破解lic么
...

The Nvidia GPUs that fulfill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may be enabled for simulations:
• capable of running CUDA 9.2 code
• at least 4 GB of free memory
To enable such GPUs, set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CST HWACC ALLOW UNVERIFIED HARDWARE
= 1. Then all eligible installed and visible Nvidia GPUs will be considered for computation.
You can limit the visible devices by using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CUDA VISIBLE DEVICES.
==========================================================
如果你已升级到CST 2019的版次? 那么...只要是Nvidia的GPU带有CUDA的 GTX-580直到GTX1080、RTX20x0...都能使用GPU加速计算。(当然有Tesla、Quadro更好!)
环境变量中加入;
CST_HWACC_ALLOW_ NVERIFIED_HARDWARE =1 (注意!变量叙述中的下横线_必须要有!)
CUDA_VISIBLE_DEVICES =0 (只有一张卡? 缺省位置就是0,两张以上可以绑定最强的那张,但要注意最强的那张未必是0,有可能是1、或2;第一张0、第二张1、第三张2....)

网友(2019-09-07):
多谢多谢,很详细!

网友(2019-12-13):
按照2019版的方法,2018也可以用非支持列表的显卡,利用率比较低,我测的不超过50%的占用率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