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ost 电感电流波形乱

楼主(2018-11-15):
大家好,我现在有一个boost芯片在流片之后,测试发现流过电感的电流在CCM时候是混乱的,测试图片如下:

初步怀疑是斜坡补偿不足,在电路仿真的过程中把斜坡补偿部分完全切掉之后确实是可以复现测试结果,但是一旦把补偿加上,造各种Corner
case仿真均不能复现此现象,而且在测试的时候减小输出当占空比小于50%的时候,输出波形任然是这种混乱的,请各位帮忙看看,给点意见谢谢!!!

1

1

2

2

3

3

网友:
PCB没画好?

网友:
电路仿真是前仿还是后仿?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的仿真时前仿,打算提一下后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芯片设计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啊,是不是测试板没画好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着像是电流反向了,不知道看的对不对,所以产生大小波的现象了,你再看一下是不是电流反向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将负载电流加大看一下,因为你说了CCM模式,我不知道是指的测试的时候电流没有反向的还是你设计的时候设计成CCM模式.

网友:
采样电路准不准

网友(2021-11-12):
斜坡补偿不够

网友(2021-12-31):
后面问题找到了吗lz

网友(2024-01-08):
最近仿真一个BUCK结构的充电器,前仿真就出现一样的情况,不知道前辈解决问题没有,还请赐教

网友:
猜測:

1.沒有後仿 --> Ron 大 導致Duty cycle 變大 導致你加入的slope comp. 不夠

單獨run power stage 的後仿把Ron變大的結果帶回去仿真,

2. BW太寬 or PCB上面LC 偏掉(變小), 導致compensator output 看到output voltage switching ripple + sideband 使得control loop subharmonic

3. current sensor沒有做 leading edge blanking

幾個點去查察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