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谁知道折叠式运放的这个补偿方法的作用

楼主(2018-11-15):
在下见识浅薄,不知道这个运放为啥要用两个电容来做频率补偿,还请大家指教。负载就是输出级的电阻,约60K

网友:
这样补偿开环传输函数会有一个共轭极点对,造成幅值相应有一个peak,减低相位裕度。这样分开补偿可以通过调整pmos,nmos的跨导去减小这个peak

楼主:
回复 网友A:

   涨见识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文章可以看吗?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22-02-09):
可以尝试用小信号模型推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