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电路设计的时候,在电路中会考虑流过电阻的电流的上限吗?

楼主(2018-11-15):
最近一直有一个疑惑,请教各位一下,
在版图布线时,会因为电流大小考虑布线宽度,
那么在设计电路时会因为流过电阻的电流大小而考虑电阻的宽度吗?
或者说,在不考虑压降的情况下,一定宽度的电阻需不需要考虑其流过的电流的上限?

网友:
需要考虑的,电阻也有电流密度

网友:
电阻 需要考虑其流过的电流的上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请教一下,如果电阻在后仿能过那么大的电流,是不是意味着实际中一般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考虑啊 EM要仿真的,totem可以跑出来。PDK的datasheet里面也有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