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各位大佬 cadence求助 同一电路前后仿真结果不一样

楼主(2018-11-15):
小白一枚,由于权限不够 只能发到杂谈里了。昨天遇到一个问题,我用cadence做一个电路。如果我直接取目标仿真点进行仿真,得到的波形就会出问题。然后,如果我选取别的线一块仿真,目标波形就会完好无损。我不明白为甚麽同样的电路只是因为选择仿真点的不同导致波形不一样!
CentOS 64  CentOS 64

图片中蓝色波形为最终波形。正常的是平的,不正常的是向上弯曲的。我感觉是不是cadence系统坏了。。。
求各位大神帮忙解决疑难杂症!感谢。

网友(2019-03-25):
不知所云,,

网友:
有些  timestep 问题, 不够细?  还有些是 waveformtool 本身显示bug 问题
先前跑个 LDO 线性调整率 dcsweep  step=0.1v  , vo=3.3输出ok , 但改vo=3.6输出3.3后开始有问题,一开始以为发生ocp,可改 tran  不论vo=3.3/3.6 都没事, 查了半天, 最后 dcsweep step 调更小  .就ok .

网友:
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