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整数PLL参考杂散如何仿真

楼主(2018-11-15):
最近在研究电荷泵,他主要影响PLL的参考杂散,但是不清楚如何用cadence进行仿真,我看论文上的杂散结果图也不太一样,有的用PLL输出频谱,有的用功率谱,还请大神们不吝赐教,小白一枚,指导的越详细越好,谢谢了

楼主:
难道是我请教的问题太简单了,怎么没人?

网友:
杂散一般用 dbc 衡量,就是杂散与主tone的功率差值。

网友A:
用SPECTRERF仿真noise,具体操作比较复杂,你搜索一下相关文档

网友:
看起来像是FFT进行的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找到具体的文档,能不能分享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定义就是中心频率的功率比上参考频率频偏处的功率,换成dBc就是差值,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仿真,也没有正确的结果对比

楼主:
再定义额个

楼主:
怎样才能有人来

网友C:
一般paper上看到的reference spur圖,都是用spectrum analyzer量到的圖,所以都是以dBm為單位,而reference spur大都是與main tone大小作比較,所以是以 dBc(dB-to-carrier)為單位. simulation可以run PLL closed loop simulation至steady-state,將output做FFT(取seady-state之後的資料)就可以得到你要的.

网友(2022-05-23):
您好
请问一下您这个cp的参考杂散仿真解决了吗 想请教一下 一下的问题

网友(2022-08-16):
顶一个  我也想知道咋仿参考时间杂散  请问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paper上看到的reference spur圖,都是用spectrum analyzer量到的圖,所以都是以dBm為單位,而reference sp ...

能具体说下仿真操作步骤吗  我用tran+dft仿出来的图,基波频率不对,感觉操作有问题,方便详细地说下操作步骤吗  谢谢

网友(2025-02-25):
引用 网友A:
用SPECTRERF仿真noise,具体操作比较复杂,你搜索一下相关文档

仿真noise吗?楼主能否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