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x_transition的影响

楼主(2018-11-15):
Foundry在Signoff Guide中,都会有一个max_transition的要求,比如一般要求
max_tran < 取小的数值(200ps or 1/6T)。

有个疑问:如果时序(setup and hold)都满足,max_tran不满足,会有啥影响?
会影响setup and hold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不超过library里面的max_transition就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大量的max_transition violation应该会影响功耗,少量的violation应该可以忽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项目中是这样处理的吗?   我也咨询过一些人,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实际上都是按照foundry要求去做的。
   但是具体为啥,没有明确理由,比如会影响哪些参数。比如您说的功耗。
    对setup and hold没影响吗?

楼主:
哪位专家再给解答一下?
Foundry的答复是不满足的话,实际工作可能达不到设计的工作频率。
按照这个说法应该会影响setup啊!

网友:
顶一下,同样的疑问,等高人指点

网友:
delay 的值是通过transition 和 capacitance 得到的。可以多看下lib的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65nm以上的工艺会用到OCV factor,产生OCV factor是在特定条件下(包括transition)仿真得到的值,如果不能满足max transition, OCV factor可能和实际情况有偏差,严重的话会在芯片上产生时序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说这个OCV Factor的偏离在STA时无法准确计算到,而在实际芯片中可能会碰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满足lib的Max tran也可以?应该不会拿着有max tran violation的去signoff流片吧?

网友:
重述问题:Foundry在Signoff Guide中,会有一个max_transition的要求。。。。
   关键是,Foundry要求的max_transition 比lib中定义的max_transition严苛很多。例如S40要求 data < 0.4ns, clock < 0.15ns,但是lib中max_tran定义1ns。
   这种情况下,如果  1ns > transiion value > 0.4ns, 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
如果TRANS超过lib的设置的话,一定会有RC WARNING,类似那种超过INDEX的WARNING这要分两种情况:
1.一种是PT可以外延的,PT经过把波形经过平坦化以后进行计算,防止过冲,问题不大,精度影响也有限;
2.另一种是彻底超过PT的计算能力,那PT就直接标记为0,这种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