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 cmfb和普通的连续rc cmfb相比有啥优势啊?

楼主(2018-11-15):
原来就是觉得连续的cmfb有直流负载R,所以在低速低功耗应用上要吃亏一点。但是看到好像在某些高速点的pipeline的应用上也有用sc cmfb的,就有点搞不懂了。
此外感觉无buf的sc cmfb在稳定性上面还可以赚一点。
sc cmfb因为会有开关动作导致的扰动,所以不适合CT类应用;
但是感觉连续的rc cmfb用在SC模式的应用好像也没啥问题啊。

另外sc cmfb有啥需要注意的吗?
1. 根据反馈节点寄生电容,和负载电容,均衡确定反馈大电容容值;
2. 根据反馈大电容容值,考虑一下需要的建立时间,或者按照经验,确定小电容容值;
3. 为了降低开关电荷再分配动作对系统的影响,尽量在运放不重要相位进行电荷再分配。

请问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补充内容 (2020-8-5 16:42):
20200804:电压裕度够的SC应用,单级cascode+gain boost太诱人了,和SC CMFB很般配;
附一篇blog:http://rt2innocence.net/integrat ... -in-fully-diff-amp/

网友(2018-12-20):
你开始做pipeline了??

网友:
pipeline 一般都是SC CMFB,因为是容性负载,输出阻抗很大,用RC得多大的电阻。

网友:
Gray的书里提过。其实连续性cmfb负载大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用输入差分对采输出共模就行,只不过要牺牲一点摆幅。反馈环路增益通常很大,为了保证反馈环路的稳定性,反馈节点的补偿必须够大才行,但太大又会拖垮主GBW,我感觉这个折中让人头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有HiRes的工艺,1Mohms的也还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觉还好吧,共模反馈的要求又不高,只要对放宽对带宽增益的要求,做起来还是不麻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