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关于DC综合后仿真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8-11-16):
目的:将RTL代码(公司购买的IP)进行DC综合,生成Netlist后对其进行综合后仿真,验证Netlist的功能,为后续的工作做好准备。
遇到的问题:对综合后生成Netlist在Modelsim上进行仿真,出现大量红线,追线后将错误定位在寄存器A上,具体为:寄存器A的输出先变红,然后反馈回寄存器A的输入,导致大量wire变红

问题定位:在群里请教热心朋友后,根据提醒,在寄存器A的输入端插入buffer,问题解决,且暂时问题定位为hold不满足

尝试解决方法:由于RTL是购买的IP不能动,所以更改了时序约束,将hold time由之前的0.2改成0.5,甚至是1,综合红仿真均没有通过,解决方法失败。该寄存器的时钟频率为125MHz。

谢谢!

网友:
综合网表仿真是不带实际延时的仿真
和代码仿真不应该有太大区别
只是design换了个描述形式而已
从rtl 变成了 netlist + 期间库仿真模型

不需要修改网表
主要解决你仿真环境设置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环境?就是直接在Modelsim上仿真的,但是在寄存器A的输入端插入buffer就没问题了,这个现象应该说明保持时间没满足吧

网友:
是纯netlist仿真还是加上了线路延时呢?一般综合后仿真,不怎么考虑setup/hold的违例呀,你肯定还是环境什么地方连线不对,导致有不定态扩散吧,未必你说的寄存器A的那个环路是最终的原因。是不是寄存器A的时钟和复位有问题呢?有没有看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复位和时钟都确认过没问题,只是时钟用了时钟切换,由两个时钟源,但是在时钟切换前就出现问题了,插入buffer后就没有出现问题,这个现象应该可以确认就是时序有问题吧?

网友:
DC综合后的网表仿真不要checktiming,因为timing不准确。
如果使用vcs,在命令中添加+notimingcheck,只对功能进行验证。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看是否增加了该选项。

网友C:
首先,因为是综合后的网表,时序毫无意义,因此加选项,去掉一切库内自带延迟,去掉一切时序检查。在vcs里就是+delay_mode_distributed +notimingcheck。
然后,出x基本上只有3种可能:
1、端口悬空。这个改环境就好。
2、寄存器/RAM本来就没有异步复位。这个在仿真时加选项,比如+vcs+initreg+0。
3、现在没有延迟了,所以复位解除和时钟沿会同时到达寄存器。某些库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会出x。这个比较麻烦,需要改库。

网友(2024-07-08):
引用 网友C:
首先,因为是综合后的网表,时序毫无意义,因此加选项,去掉一切库内自带延迟,去掉一切时序检查。在vcs里 ...

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