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单元确定最优尺寸

楼主(2018-11-16):
当给应该简单电路单元,比如反相器确定尺寸时,如果Wn=0.51u时的NMOS电流与Wn=0.20u时电流几乎一样,我们应该选择哪一个尺寸呐?考虑到工作电压比较低,是不是尺寸太小,会容易受一些工艺参数的干扰,应该选择比较大的尺寸?但是如果尺寸过大,又会使得寄生电容偏大,会影响最后的延时和功耗。所以,有人知道应该怎么去选择这个吗?

网友:
这就是trade-off啊,八边形法则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去确定呐?好纠结应该怎么取。不止这一组数,后面的情况还有很多,想确定一个统一的原则。

网友:
电流能一致?后仿的差距?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仿真的单个MOS管,用的Hspice仿真的,给他们的|VDS|=0.3V,VDD=0.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