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Flash IP 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8-11-16):
TSMC flashIP核的specification中,会有这样一个东西:“erase reference cell”
请问:
1. 这个“reference cell”是个什么东西??
2.specification中说:“Since the read operation needs erased reference cell, customer must perform the erase reference cell test mode ONCE on fresh sample.     在IP里面这个reference cell 到底起什么作用?如果不擦除是不是完全读不出来数据?
    请大神赐教啊,救急,在线等大神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使用过,根据自身经验,IP内部需要reference cell作为参考,因为wafer出来后,所有flash单元内部浮栅电荷状态不确定,所以这个cell必须进行erase,保证其特性。如果wafer的测试交给tsmc的,它会帮你做掉。但是一般只是客户自己处理。那么designhouse应该不仅对reference cell进行擦除,还要对flash ip进行测试并全擦除干净后交给最终用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我执行了erase reference cell 的操作,但是由于没有反馈不知道此操作是否成功,因为目前仍然无法读出flash的数据,只是通过外部工厂模式下可以对flash进行编程、擦除以及读的操作。现在不理解的是既然工厂模下能读出flash IP 的数据,为什么用户模式下无法读出呢?因为毕竟无论是工厂模式下还是用户模式下,到IP端口上的控制信号就是同一路信号了,在线继续等待大神解答,

网友:
就是2楼说的意思,你可以看成一个校准机制,类似有些eflash的trim操作。
否则比如你写入的是FFFF,读出可能是ABCD
举个生活中的例子,例如电子秤,同一个厂家出厂但偏颇较大,有的客户放上一个10kg的东西,显示10.5kg,有的客户显示9.5kg,那么显示10.5kg的客户校准栏要写-0.5kg,而显示9.5kg的客户校准栏要写+0.5kg,这样显示的就对了,这样放上一个标准的东西进行校准的操作就相当于erase reference cell。
即使厂家给你做了,到你手里后,你还会再做一遍,因为一路上的颠簸,温度,环境,碰撞可能都会导致电子秤还是失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4楼的回复,我目前读不出flash的任何数据,就此进行判断,是否可以理解为与reference cell 关系不大,而是控制信号出了问题?

网友:
你在用户模式下不能烧写吗,
一般从出厂拿到ip后先做一下erase reference cell,然后进入测试模式,通过spi或i2c接口控制eflash的控制接口进行测试筛片,选过的片子就可以正常进入工作模式,通过用户自己设计的eflash controller进行读写擦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是的用户模式下也不能烧写,也无法读出数据,感觉flash就像尸体一样躺在里面一动不动,尴尬了,折腾了十几天了仍然没有任何效果。但是工厂模式下都是正常的。

网友:
通过外部工厂模式下可以对flash进行编程、擦除以及读的操作,这个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用户模式是自己写一个flash_ctrl控制外部flash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工厂模式实际上就是IP的测试模式下的工作方式,用户模式就是IP的非测试模式下的工作模式,现在已经完全ok,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ok的原因是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由于JTAG信号导致flash控制器无法正常控制flash,因此最初工厂模式ok,用户模式error。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之前认为需要erase reference cell,也按照说明去做了,但由于用户模式error,无法判断erase reference cell是否成功,搞好了用户模式和发现,在工厂模式下已经erase reference cell了。

网友(2020-07-14):
楼主可以分享以下flash的IP吗

网友(2024-01-17):
LZ能分享一下文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