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的环境变量应该怎么设定?

楼主(2018-11-16):
我用的是http://bbs.eetop.cn/thread-839463-1-1.html的虚拟机然后加了UVM变量,准备试一下张强书里的源码能不能跑

出现错误
刚开始接触linux很多都不懂,是我环境变量设定的不对还是别的问题?我改用以下命令后出现了新的问题,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呢?
[IC@IC 2.5.2]$ vcs -sverilog +incdir+$UVM_HOME/src top_tb.sv
                         Chronologic VCS (TM)
            Version I-2014.03 -- Sat Nov 17 17:34:13 2018
               Copyright (c) 1991-2014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Parsing design file 'top_tb.sv'
Parsing included file '/home/IC/uvm-1.1d/src/uvm_macros.svh'.
Parsing included file '/home/IC/uvm-1.1d/src/macros/uvm_version_defines.svh'.
Back to file '/home/IC/uvm-1.1d/src/uvm_macros.svh'.
Parsing included file '/home/IC/uvm-1.1d/src/macros/uvm_message_defines.svh'.
Back to file '/home/IC/uvm-1.1d/src/uvm_macros.svh'.
Parsing included file '/home/IC/uvm-1.1d/src/macros/uvm_phase_defines.svh'.
Back to file '/home/IC/uvm-1.1d/src/uvm_macros.svh'.
Parsing included file '/home/IC/uvm-1.1d/src/macros/uvm_object_defines.svh'.
Back to file '/home/IC/uvm-1.1d/src/uvm_macros.svh'.
Parsing included file '/home/IC/uvm-1.1d/src/macros/uvm_printer_defines.svh'.
Back to file '/home/IC/uvm-1.1d/src/uvm_macros.svh'.
Parsing included file '/home/IC/uvm-1.1d/src/macros/uvm_tlm_defines.svh'.
Parsing included file '/home/IC/uvm-1.1d/src/tlm1/uvm_tlm_imps.svh'.
Back to file '/home/IC/uvm-1.1d/src/macros/uvm_tlm_defines.svh'.
Back to file '/home/IC/uvm-1.1d/src/uvm_macros.svh'.
Parsing included file '/home/IC/uvm-1.1d/src/macros/uvm_sequence_defines.svh'.
Back to file '/home/IC/uvm-1.1d/src/uvm_macros.svh'.
Parsing included file '/home/IC/uvm-1.1d/src/macros/uvm_callback_defines.svh'.
Back to file '/home/IC/uvm-1.1d/src/uvm_macros.svh'.
Parsing included file '/home/IC/uvm-1.1d/src/macros/uvm_reg_defines.svh'.
Back to file '/home/IC/uvm-1.1d/src/uvm_macros.svh'.
Parsing included file '/home/IC/uvm-1.1d/src/macros/uvm_deprecated_defines.svh'.
Back to file '/home/IC/uvm-1.1d/src/uvm_macros.svh'.
Back to file 'top_tb.sv'.

Error-[SV-LCM-PND] Package not defined
top_tb.sv, 4
$unit, "uvm_pkg::"
  Package scope resolution failed. Token 'uvm_pkg' is not a package.
  Originating module '_vcs_unit__1'.
  Move package definition before the use of the package.

Parsing included file 'my_if.sv'.
Back to file 'top_tb.sv'.
Parsing included file 'my_transaction.sv'.

Error-[SE] Syntax error
  Following verilog source has syntax error :
  "my_transaction.sv", 4: token is 'uvm_sequence_item'
  class my_transaction extends uvm_sequence_item;
                                                ^

2 errors
CPU time: 2.698 seconds to compile

知道咋回事了,还是要写makefile定义编译顺序

网友:
在.bash或者.cshrc设置环境变量,然后source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home/IC下的.bashrc最后一行添加了一句,然后[IC@IC ~]$ source .bashrc ,结果还是不行,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Makefile中加入 $(UVM_HOME)/src/uvm.sv 或者 `include "uvm.sv"

网友(2020-04-06):
楼主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呢?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在编译命令中添加ntb_opts uvm-1.1 ,然后import uvm::*;即可

网友(2021-09-18):
在filelist中加入$UVM_HOME/src/uvm_pkg.sv

网友:
1.命令行 export $UVM_HOME=xxx/uvm(你的UVM路径) 2.在vcs 命令里加 +incdir+$UVM_HOME 3.注意UVM的文件要先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B:
-ntb_opts uvm

哈哈,当年还是小白的时候问的问题,那个时候vcs都不会用,现在看自己问的问题真的是太蠢了

网友(2021-10-29):
VCS本身自带UVM库,不用手动再make中声明;使用native testbench 选项指定即可, 在VCS user guide中有对应选项;

网友(2023-02-10):
引用 楼主:
哈哈,当年还是小白的时候问的问题,那个时候vcs都不会用,现在看自己问的问题真的是太蠢了
...

楼主这个到底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当年还是小白的时候问的问题,那个时候vcs都不会用,现在看自己问的问题真的是太蠢了
...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在VCS编译选项中增加了-ntb_opts unm还是报error,而且我的编译是能过的,只是运行的时候报的这个error,最终是因为没有吃相应的task的c文件或者动态链接库,最后我在编译选项中增加了xxx.so文件,-R xxx.so,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
我运行vcs仿真的时候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在makefile中增加了-ntb_opts uvm的选项还是会报error,最后发现是因为在编译选项中没有吃相应task的c文件或者动态链接库,我在makefile中增加了-R xxx.so文件,就可以运行了。

推荐一个不错的公众号"IC硅农场",里边有很多资源分享,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