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的接口验证问题

楼主(2018-11-16):
写了一个用于配置ADC的SPI接口,时序仿真验证已经做过了,现在的问题是下载到开发板上之后,怎样在硬件上验证?因为是SPI的从机,需要主机给输入信号,这个主机是要自己买个模块呢?还是有其他办法?
开发环境是VIVADO,开发板是xilinx的
希望各位大佬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
我理解,你配置ADC,FPGA应该是作为master才对呀?ADC的SPI接口才是slave吧?你的FPGA和ADC的通信接口是什么?FPGA是实现ADC控制器吗?还是仅仅是发送配置时序给ADC?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没错,做的是ADC内置的SPI slave,把这个slave下载到FPGA上验证.我想如果FPGA开发板上有SPI master和控制这个master的PC端软件,然后用软件控制master向slave收发数据,这样来做验证。
现在用的开发板是digilent nexys video.

网友:
为什么只需要一个slave呢?FPGA里面把软件系统和spi master都实现了,也不难的哈,还可以多学点东西。否则要开发板支持也不容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建议,我再想想

网友(2022-04-28):
同问,所以到底要怎样才能验证自己写的接口呢

网友:
可以直接在FPGA上再做一个master,形成一个片上都有master和slave,再用signaltap抓取波形就可以了

网友:
你需要的是一个SPI master,可以找找网上的rtl,有了rtl,就可以在FPGA内部把master与slave相连,然后通过ILA观测内部信号、或者添加测试逻辑来查看功能是否正确;
或者使用MCU,一般MCU里都会自带SPI master,调用它,然后使用飞线将MCU与fpga开发板相连进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