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的LDO下冲为何震荡?相位裕度够了,增益裕度很低

楼主(2018-11-16):
DK@5[`E%`LB)(UOA`N_O[_F.png ,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回事?全范围相位裕度都在50以上,增益裕度应该在11db以上才稳定吧,不知道增益裕度该咋调

网友A(2019-06-09):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不是你的LDO里面用了compensation,有内部环路?如果内部环路不稳定且速度比外面快的话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2020-05-14):
不知道具体电路结构,猜测GBW附近有额外的零点或共轭极点,导致GM不足

网友(2020-07-28):
同样遇到了相位裕度够,输出却震荡的问题

网友(2020-08-31):
两个因素导致:①增益到达odB的点(GX)和相位到达-180的点(PX)离得太近;②在这两点之间,相频特性曲线太陡峭,可能是这附近出现高阶极点,导致gain margin很差。

网友(2021-06-08):
depend on circuit structure

网友(2021-07-26):
你这个我估计是用ahujia补偿了,而且阻尼因子没有调好,共轭复极点实部在带宽附近。一般工程上GAIN Margin大于5就OK。但是我之前做的就算GAIN Margin大于5瞬态响应还是很差,最后还是要搞阻尼因子

网友B(2022-09-06):
增益裕度不太够,再调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增益裕度不太够,再调调

大佬,这个咋调呢应该。就一个折叠cascode运放+cascode 补偿的电容到pmos管,还有电流可以变一变而且ascode 补偿的电容为了瞬态好还得稍微做大一点,改来改去,感觉瞬态和ac都满足有点难搞。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2023-08-02):
引用 网友C:
大佬,这个咋调呢应该。就一个折叠cascode运放+cascode 补偿的电容到pmos管,还有电流可以变一变而且asco ...

cascode补偿和ahuja补偿异曲同工,已经不再是普通的密勒补偿,引入了内部环路,产生了共轭复极点问题,所以增益裕度不够,很常见你搜一下(eetop.cn_Issues in “Ahuja” Frequency Compensation Technique (1) - 快捷方式),把阻尼因子推出来调整一下会好很多。

网友(2024-10-13):
引用 网友C:
大佬,这个咋调呢应该。就一个折叠cascode运放+cascode 补偿的电容到pmos管,还有电流可以变一变而且asco ...

能加个好友交流一下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2025-09-17):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不是你的LDO里面用了compensation,有内部环路?如果内部环路不稳定且速度比外面快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请问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