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DMA内部寄存器会通过APB来写,而不直接通过AHB来写?

楼主(2018-11-17):
比如这两个DMA,一个是通过AHB来写的,一个是通过APB来写的。
请问这两种方式各有什么优劣势?分别应用在什么样的场合?

AHB Slave

AHB Slave

APB Slave

APB Slave

楼主:
我能想到的原因有两点
1.APB的协议比AHB的协议简单,因此实现的电路门会少一些
2.APB的速率比AHB的速率低,因此功耗也小一些

不知道这两点是不是这样考虑的主要原因?

网友:
看清楚了,apb slave用于dma寄存器读写(寄存器读写数据量小,用apb合适),
ahb master是dma数据的通路(走dma数据传输的),用高性能ahb合适。

网友A(2020-04-22):
DMA设计定位不一样,,ARM的DMA330(PL330)就是AXI写指令,和你想的是一个意思。。

网友:
这个和整个SOC系统和DMA设计的复杂度都有关系的。

网友(2021-04-29):
如果用apb slave配寄存器的话,涉及到跨时钟域的问题

网友(2021-07-14):
yes you can! but apb bonus is that it is on a separate bus, you know why? apb is slave, which is suitable for reg config.

网友(2021-10-20):
ahb高速总线,apb低速但是简单

网友(2023-11-06):
写个寄存器没那么麻烦

网友(2024-08-09):
引用 网友A:
DMA设计定位不一样,,ARM的DMA330(PL330)就是AXI写指令,和你想的是一个意思。。 ...

pl330真的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