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8nm下版图对着一根金属线做drc都有问题

楼主(2018-11-17):
如图所示,是不是有一些可以无视啊,求各位大佬们指导啊,第一次在28nm下画版图,谢谢了

网友:
有一些可以无视

网友:
认真查design rule,搞清楚每一条的error,什么可以waive,什么必须修改

网友:
你看一下错误提示啊,比如DM的错误就是dummy的问题呗

网友:
DN一般是金属密度问题,DM一般都是Dummy问题,如果不是top模块,不太用考虑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