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8nm下版图对着一根金属线做drc都有问题

楼主(2018-11-17):
如图所示,就是对一个金属线做了drc就出了一堆错,是不是有些可以无视啊,求各位大神指导,谢谢了

网友:
没有描述,你让人怎么回答呢

网友:
注册时间蛮长的啦~~~~~~~~~~~~~~~~~~~~~~~~~~~~~
就一根线,density怎么过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马上楼下描述

楼主:
第一次用28nm做设计哈,我发现管子似乎gate接法有问题,如下图。
左边这种接法会报drc的错误,

而右边就不会报这种错误,请问下28nm的poly是不允许纵横同时走线交叠的么。我又看了下标准数字库,似乎确实是这样,如图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是28nm下所有的小尺寸管子都要求poly一个方向么,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回复,第一次弄28nm,还是新手,求指点啊,见上一层楼

网友:
DRC报出的规则明说了,建议(XXXXXX情况下的)poly必须是矩形。
至于这条规则的原因,查文档,或者咨询工艺厂。

网友:
回复 网友C:

    28LP你的画法还可以,28hpc就不可以了。设计规则有明确规定的。

     另外不是小管子,是core的管子gate都必须一个方向。至于poly,可以两个方向,但和gate一起的只能一个方向,也就是只能是矩形。

网友:
是的28 poly 必须rectangle 其实就是限定了只能在一个方向。因为pattern比较小,在litho 的时候只能满足一个方向的解析度,两个方向同时满足那pattern至少要做到80nm 机台限制,所以这里也就限制了必须rectangle
因为你pcell 肯定是rectangle的,那么连线只能通过metal连接到不同的gate,哪怕是同一个gate 也不能share poly。不过应该在某一个length 之后就可以了, 不同 fab 值不一样。不知道你这有没有。理论上应该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