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28nm的版图问题

楼主(2018-11-18):
是FILLER的版图,能过LVS但  是有一部分在闪

楼主:
蓝色框住的那部分左右两边都打上了M3-6的pin

楼主:
都是一样的pin ,叫TAVDD

网友:
你钩上connect all nets by name,打上同一个label的节点就不会报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这个操作在哪里,我感觉是你说得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lvs option->connec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恕我愚钝,只在layout界面的verify里面找到了lvs option ,但是没有看到那个connect选项

网友:
回复 网友B:

calibre->lvs 在lvs窗口里有个lvs option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