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片上变压器的互感怎么求

楼主(2018-11-18):
使用hfss仿真片上变压器,   2个电感,4个端口     得到了s参数,下图截得是一个频率下的s参数

                                                                            【s11,s12,s13,s14
                                                              s21,s22,s23,s24
                                                              s31,s32,s33,s34
                                                              s41,s42,s43,s44】是4个端口下得到的16个参数

看到网上有公式求变压器互感和耦合系数,如下图

                          请问 怎么由s参数求得Z21,计算公式是什么                还有有别的求互感的方法吗
          感谢解答

网友:
在spectre里可以直接看Z参数,也可以在matlab里用公式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应该怎么在cadence里看n4port的Z参数

楼主:
在hfss里面也可以导出z参数,但得到的是【Z11,Z12,Z13,Z14                                                                                                    Z21,Z22,Z23,Z24
                                                            Z31,Z32,Z33,Z34
                                                            Z41,Z42,Z43,Z44】这样16个参数

这些z参数和  求单个电感的自感和电感之间的互感用到的  “Z11”,“Z22” “Z21”之间是什么关系
                   求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假设你的n4port中port1,2是一圈电感,port3,4是一圈电感,在spectre里添加两个Port,分别加在1,2和3,4端口上,仿SP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

网友(2023-03-27):
怎么求互感呀?

网友:
Z矩阵,各参数求的时候,其他端口都是开路。
Z21=V2/I1(在I2=0时),所以对应的就是1到2的互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