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nanotime 和 siliconsmart 这两种工具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11-19):
nanotime可以进行晶体管级的时序分析; 另外,nanotime 也可以生成 .lib 文件,siliconsmart 也可以进行 K 库,那么这两种工具在 K 库方面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2019-09-14):
nanotime vector less,不需要通过spice 仿真,类似prime time使用静态时序的方式寻找critical path,适合IP
siliconsmart 适合标准单元的时序提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