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设计时impant region和 diffused region 的区别

楼主(2018-11-19):
本人对工艺部分不太熟悉,想请教一下各路大佬关于这两个region 的区别。如下mos 版图,绿色的为implant region, 其内部包含红色的diffused region, MOS 管是由diffused region 构成的,为什么这还需要一个implant region , 这不是增大了面积吗?谢谢

网友:
1,diffused region 标识了在氧化层上开窗的形状;

2,氧化层开了窗,才能暴露下层的单晶硅;
3,暴露了单晶硅,接下来才能对它进行P型或者N型的掺杂注入,注入的范围由impant region确定;
4,impant region比diffused region大一些,是为了保证掺杂注入能够覆盖diffused region的氧化层开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老哥,还想问一个问题:
1. implant 决定了注入的面积,这不会影响MOS管的有效沟长和宽度吗;

网友:
半导体工艺了解一下,cmos工艺靠注入不同类型的离子来区分P/N type,只有diffusion能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半导体工艺平时没接触,忘得差不多了,为什么直接靠diffusion 不行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C:
1,diffusion region(名称上有很多种说法,但指的是同一个东西——缩写AA,
有源区Active region;缩写DIF,diffusion;缩写OD,oxide diffusion;薄氧,薄氧化层 etc.)
2,在集成电路里,本征半导体几乎没有任何作用,通过N型和P型掺杂形成多种不同的器件结构才有意义。
3,单晶硅(实际使用的晶圆初始材料并不是单晶硅,而是被杂质掺杂了的)晶圆表面生长了氧化层,必须把这层氧化层去除,杂质才能接触单晶硅半导体进行掺杂。
diffusion region决定了氧化层开窗的大小,决定了器件实际注入的面积。
implant注入的面积比开窗大,额外的注入打到氧化层上,被阻挡了,并不会影响下层单晶硅半导体。
4,diffusion region的width决定了MOS的width;
5,如果是垂直注入,poly gate决定了MOS的栅长L,沟长受poly的影响。
    注入的杂质会在poly gate下横向扩散,也会影响栅长L。
    实际上不是垂直注入,注入方向有倾斜夹角,也会影响栅长。
    ……
    所以,精确匹配要求:
    MOS管尺寸相同;增加dummy poly或dummy MOS;MOS的放置方向要一致……
layout规则一般都是对应着工艺的,有原因的。

几乎所有IC layout的教材,开篇都会先讲一点半导体物理、半导体器件和半导体工艺的,建议随便找本书,花一两个小时看看前面几章,了解一些基本概念,会让你layout的学习更轻松容易一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讲得很清楚明白,学习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学习了

网友D(2022-11-01):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1,diffusion region(名称上有很多种说法,但指的是同一个东西——缩写AA,有源区Acti ...

你好,能否请教下目前CMOS工艺的晶圆到底是用的多晶硅还是单晶硅?是不是早期用多晶硅,现在因为一些原因用单晶硅了。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能否请教下目前CMOS工艺的晶圆到底是用的多晶硅还是单晶硅?是不是早期用多晶硅,现在因为一些原因 ...

你好,晶圆是单晶硅常见的硅基的半导体工艺用的晶圆都是单晶硅
我没听过多晶硅能做晶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晶圆是单晶硅常见的硅基的半导体工艺用的晶圆都是单晶硅
我没听过多晶硅能做晶圆

哦,应该是栅极是多晶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