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设计时相同宽的线不能通过移动使其重合

楼主(2018-11-19):
在Virtuoso Layout L 的工具里,两条相同宽度的Poly 不能通过移动使其重合,移动时总会偏移一点,如图,请问有人遇到这种问题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答:一定要沿着相同的方向移动,才不会出现跳动导致不重合的情况。

网友:
格点格点格点

网友:
明明是格点设置的问题啊

网友:
大兄弟,按e设置好格点呀

网友:
quick align 格点都不是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近活跃频繁啊,有啥喜事吗?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大兄弟,这叫offgrid
你跑下DRC看报错不,要是不报错那就是你的grid设置有问题,要是报错了那就是offgrid

网友:
格点没有设置好。
最简单的修改方式,同时选中两个metal然后ctrl+c切割上下两边,最后再拉宽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怎么设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