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port_delay_calculation 为什么不能报告timing path

楼主(2018-11-20):
我在DC中遇到一个问题,report_delay_calculation命令的error
这是一条timing path  ,报了Violation

我想看看他的timing 的计算报告
使用 report_delay_calculation
report_delay_calculation -from xxx/U67/A -to xxx/state_reg[3]/D
然后报了error

这就很奇怪了 为什么这里无法report
然后我按照提示 设置了-from xxx/U67/A -to xxx/U67/Y  只看一个cell的timing arc
于是就成功了

我很疑惑,这个report_delay_calculation 只能报告一个cell的timing arc吗
我看别人可以报告整个timing path的timing arc呀。各位同行的DC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report_timing -from -to ?

楼主:
回复 网友A:

   report_timing只能看到最终的timing arc,我希望看到每个cell的timing arc是如何计算的,wire delay是如何通过wire load model计算的,这样差错会更好一些

网友B(2023-12-07):
hello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
试试先用get_timing_arcs报出path    report_delay_calculation -of_objects [get_timing_arcs -from   -to   ]

网友:
引用 网友B:
hello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试试先用get_timing_arcs报出path    report_delay_calculation -of_objects [get_timing_arcs -from   -to   ]

网友(2024-01-26):
report_delay_calculation -from [get_pins xxx/U67/A] -to [get_pins xxx/state_reg[3]/D]

网友:
先确认下你的U67/B是output pin吗,我没猜错它应该是多输入组合逻辑的input pin, 报一根net from是需要从output pin 出发到input pin,所以你报不出来

网友:
另外,你这个一共报了多少级啊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