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仿真问题

楼主(2018-11-20):
采样数据

采样数据

FFT结果

FFT结果

积分型10bitADC仿真了1024个点,正弦波两个周期多点,做FFT后SNR才十几

请问这个是采样数据问题还是实际AD性能不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FFT做得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prettyFFT和美信的那个,感觉实际的程序没啥区别,都是fft后取最大的信号,除以其余的值我分析是除了最大的信号外,其余的值太大了?

楼主:
是直接对输出的数据进行FFT处理吗?

感觉是谐波分量太大了

这个与如何采样相关吗?

网友:
你这个是因为没有用相干采样,频谱泄露了。两个解决方法:1) 设置 fin/fs = M/N, 你这里N=1024, M是一个与N互质的数,比如3,5,7,11,等等。
2) 加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