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igma-delta ADC 单次转换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8-11-20):
当sigma-delta ADC 采用单次转换的模式时,只需采样过采样个点,当模拟电路还未建立,调制器输出比特流是不正确的,抽取滤波器如何处理这些数据,保证采集到的过采样个点都是正确的

网友:
只要你的系统时钟不是过快,而且能保证时钟稳定,模拟电路的建立稳定最多20个时钟周期,刨除前20个数据就行了。

楼主:
回复 2# castrader 3q,谢谢大神指点,如果20个周期,那调制器建立时间挺短的,我学数字的,对模拟不太懂,前面调制器的建立时间只跟时钟周期的个数有关,还是跟时钟周期的长度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