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锁相环无法锁定

楼主(2018-11-20):
本人设计的电荷泵锁相环参考频率为80MHz,前仿结果正常。但是后仿的VCO控制电压出现了如果所示的波形变化,pll无法锁定,想问下各位大神是因为什么问题呢,是因为版图画得不好使我的电荷泵的up和dn电流不匹配吗。

网友:
up/dn mismatch只会引入很小的纹波(1mV量级),你这么大幅度的无规律控制电压波动已经属于环路功能不正常了。
重点排除下面两个:
1: 后仿vco的振荡幅度是否达到预期
2: divider有没有正确工作(timing/timing/timing)

网友:
看他的结果环路工作应该是正常的啊,不然Vctrl会一直积分或放电吧

网友:
看看整体电流对不对吧,可能是抽取大电流,vdd被扯动了

楼主:
找到问题应该是我lpf的问题,后仿时lpf参数不添加寄生参数结果是对的,这是为什么呀???看频率响应,两者截止频率相差两倍左右,是我提取寄参数的方式有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vco振荡幅度正常呢,发现时lpf的环路参数在提取寄生参数后发生了变化,大概减小了两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