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段码型LCD驱动电路设计,求助。。。。。。

楼主(2018-11-20):
段码型LCD驱动电路,如果使用内部charge pump将VLCD升至2倍VDD,再通过GPIO口送出该电压,如果IO口没有特别设计会向电源VDD漏电,
此时需要将IO口的电源切换到VLCD电压(即2倍VDD电压)才能保证不漏电,因为这种应用下涉及到的IO口数量很多(一般有几十个),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设计方法,请大侠指点一下小弟,谢谢:)

网友:
个人浅见:  高于电源时,pmosbulk得切换,否则必定倒灌;  至于IO很多的问题,IO处有电源环、地环、再加一圈高压环好了。

网友:
用floating NW 的  IO,需要对nwell 进行处理一下,也不会很麻烦。

楼主:
是的,必须做切换,
剩下的事就是具体操作了,
谢谢分享:)